[智能电视]
康佳32LED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19):
接一台康佳电视
型号ED320E330C
故障现象:加电不显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515291766\QQ\WinTemp\RichOle\D9Y_@O43QVR{YM(NA2UKAMI.png
维修过程:接机查看外观无异常,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515291766\QQ\WinTemp\RichOle\D9Y_@O43QVR{YM(NA2UKAMI.pngfile:///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 Data\Tencent\Users\515291766\QQ\WinTemp\RichOle\D9Y_@O43QVR{YM(NA2UKAMI.png
根据客户描述。上电测试,故障如客户所述。但是黑屏。没见背光亮。

拆机查看电路外观无异常,

没见背光亮测试LED升压滤波电容250V/22UF的两端电压为98V,等于其供电电压。说明BOOST升压电路工作不正常,故障与LED灯条无关。测试LED驱动块N701  OZ9902CGN(16脚的)的1脚UVLS,输入电压欠压保护检测脚电压为3.8V左右,2脚VCC工作电压输入脚为12V,3脚ENA芯片开启/关闭控制输入脚为4V左右,均正常而且主芯片已经发出了背光开启指令。断电后对BOOST升压电路进行检测,很快发现是LED升压二极管VD751  SB2200击穿所致,更换VD751后试机OK。

这时再看电视,屏幕是不显的。偶尔有几条亮带,看来还是有问题,量屏线接口阻值,发现问题,第13针和24针无穷大,(最后发现13和14针是一起的为VDN。24。25。26是一起的为AVDD)继续拆。屏背板屏接口发现问题,原来此处进过液,PCB排线已腐蚀,决定飞线吧。就两根,

迅速飞线后,再试机正常了。此机修复。

小修一例,谢谢各位.伸出您发财的手,帮忙加点分.再次感谢

网友:
自己顶下.开始编辑没弄好.图真的不太好弄

网友A:
图文并茂,讲述的ye很详细了,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文并茂,讲述的ye很详细了,顶一个.

谢谢,好久没发帖了.整理文字之类的好麻烦.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