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e450c掉电维修 内存供电短

楼主(2017-07-19):
接一台e450c 板号:nm-a211 rev:1.0
接到机器,内存硬盘都被客户拔掉了,不插内存上电报警,找了根内存插上,电流跑0.6多就掉了,再开反复如此。拆机测量,发现pl9 无电压,打值短路,断开jv4,前级还是短,看到pj12旁边一颗电容有点变样,去掉后阻值正常

亮机图片

帖子没啥营养,但因为第一次见到1.5v电容短的,有点奇葩,所以发出来
附上修改me  bios

网友:
虽然简单但是修好了,还分享了确实不错

网友:
我有台E450的跟楼主这故障差不多,可惜炸烂板了 ,不知道怎么下手

网友:
不错不错论坛都是高手............

网友A:
学到了,不错不错,。。。。。:daxiao:

网友B:
电容问题.楼主这个bios修复me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那是什么供电的 内存供电 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到了,不错不错,。。。。。:daxiao:

珍惜账号 回帖请勿灌水  灌水会被禁言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容问题.楼主这个bios修复me是什么意思啊

估计是备份的bios 之后修复了ME

网友:
我曹 厉害了老铁 6666666666666666

网友:
PL9怎么又成了内存供电  不要误导人呀

网友:
现在内存都是低电压的,PL9是1.5V供电,不可能是内存供电

网友:
居然短路也会报警,第一次见学习了

网友C:
1.5应该不是内存供电

网友:
1.5V短修到的比较少,修复ME我觉得比较麻烦我一般都是直接买的比较多

网友:
学习了   第一次见到 下回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1.5应该不是内存供电

三代内存就是1.5啊,后来的三代内存是1.35

网友:
1.5V短路我从没遇到过,这个真是有点奇葩

网友:
手上有个E430 也是电容短路 但是B+短路 仁宝的点火回路很牛 B+对地0了 待机才多了一点

网友(2017-08-24):
我也有一台,也是PL9的问题,,烧烂了,,换了以后电压出来了,不上内存0。4不掉电,上了内存上电0。75掉电,,,内存也换了,,还是不行,没有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