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 h61m-ds2 不加电开机

楼主(2017-07-19):
看到很多这个板子不卡机的问题  今天修到一块  开机针有3.3v  32.768时钟也有压差  深度休眠信号也有 {在Q34 上} 5v udval 也有在Q69上测到  在查待机号信号RSMRST 信号 在io 116# 没有3.3v 本以为是链接116#的电阻坏了 换了还没好  继续最查 发现 116# 信号DEPSLP控制Q58  Q63 D9 我觉得这个信号有问题 没测到  就把Q58 拆掉  板子正常卡机做系统没问题 到 修复    DEPSLP 是啥信号 知道的说一下 谢谢

网友:
期待大神的深度剖析,DEPSLP,从字面理解,好像就是深度睡眠。

网友:
  DEPSLP 就是深度睡眠信号的

网友:
DEPSLP 就是深度睡眠信号的     ,没有这个信号,待机电压的信号也不正常,所以不加电,你可以看下时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