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25A可以代换BQ737 ...

楼主(2017-07-19):
BQ25A  可以代换的芯片有BQ715 BQ725 BQ735
BQ737和BQ25a有两个脚不太一样
联想M4400 BQ737短路  用BQ25A代换 暂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不错的 经验,一般都是找原型号换的了

网友:
BQ25A  可以代换的芯片有BQ715 BQ725 BQ735

有的机器不充电,,我试过

网友:
715  735 能不能同用呢 有没有谁能确定下

网友A:
BQ25A不能代换BQ715,代换后会导致把电池,电源电流为0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BQ25A不能代换BQ715,代换后会导致把电池,电源电流为0不能工作

亲试,如果不打算用电池的话可以代换,一点问题都不会有

网友:
BQ727和BQ737可以通用,我试过很多机子,没有出现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