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9):
联想B50 AMD A4 上电0.02不触发,拆掉USB小板上的开关就行,应该是通病。论坛上我是没看到,不知道有没有人发过。我是自己试出来的。
不触发
通病

网友:
检测5伏USB电路看有没有短路点。或者电流过流保护

网友:
什么原理呢,这个开关漏电的吗??

网友:
这个机子还真的没有修到过,下次遇到这个B50了,看看是否是楼主发个通病。

网友:
换小板吧,如果是懒得查的话,呵呵。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usb有问题啊,送钱的机器啊

网友:
大哥你捡到宝了吧!!!!!!!!!!!!!!!!

网友:
那个是联想一键恢复的按键,按那个按键也是可以实现开机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USB小板有短路吧,楼主应该修好才是啊,拆掉怎么向客户交代!

网友:
通病应该是批量的问题吧???我现在还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