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楼主(2017-07-19):
三星板号BA41-01724A
触发马上掉电   有时候还可以亮机
亮机的时候进到系统界面肯定就掉电还可以再触发   然后再触发又掉
就是这么反复   各大电感电压都出来
请问各位哪位修过这故障

网友A:
有可能开 关键电压的跳变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开 关键电压的跳变不正常

不是 最后换了南北桥好了

网友:
有图片吗有没有大电容啊,看看是不是供电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