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d300ny显示器电源灯闪无显示M215HTN01.3通病

楼主(2017-07-19):
三星S22d300ny显示器,开关灯在闪无显示.没多想就直接刷程序.故障一样.拆机后屏线不接,只接了LED灯.通电亮了.说明是屏的问题.M215HTN01.3在论坛里搜索后一兄弟发的帖子是一样的故障.测一下后边驱动8个脚的电压短了。这可能是通病借图一用

网友:
屏逻辑板电容短路? 三星的超薄程序爱坏

网友:
这种机器只修过程序  电容还没碰到过  通病有待验证

网友:
通病必须要加分

网友:
这是送钱的节奏

网友:
三星的爱坏程序,这种毛病的还真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这些都是赚钱的故障哦,我咋都没碰上呢

网友:
这种机器只修过程序  电容还没碰到过

网友:
这种毛病的还真没见过,学习了,看以后能遇到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