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0不触发 通病

楼主(2017-07-19):
拔掉USB 小板 就可以开机了拔掉USB 小板 就可以开机了拔掉USB 小板 就可以开机了
不触发
通病

网友:
你确定这个是通病吗。可能刚好你碰到这个机子是这样的

网友:
这歌小板短路了吗,修了几台了。。。。。。。。。。。。

网友:
通病有待验证 USB 具体还需要查下故障根源

网友:
我只想说 你这是水贴 在这样发帖 严惩不贷 好自为之

网友:
那拔掉了,你还插上去吗,客户不用USB?

网友:
拔掉就可以了。。。。最后还是要出解决方案的啊。。。。。。。。。。。。。。

网友:
那拔掉了,你还插上去吗,客户不用USB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