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找套三星显示的驱动板SA750

楼主(2017-07-19):
淘宝没得买。希望论坛里有师傅有屏碎的多的板子的。三星SA750  s23a750d有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A:
可不可以拍图上来看看呢,另外机器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拍图上来看看呢,另外机器是什么问题

无信号。只有HDMI接口。这款是带3D显示的。之前是有信号无3D模式。后来用了一段时间后就无信号了。线换过

网友:
显示器主板图片。如果有此主板的联系我。求购。

网友:
改通用板不行?

网友B:
肯定不行的。空间不够。屏线不一样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不行的。空间不够。屏线不一样不说。

额   这种屏线还真没见过

网友C:
我现在也修到一台该显示器,故障是用10多分钟就黑屏了,电源灯一闪一闪,再按开机可以显示。暂时还不知道怎么修,正在酝酿。因为现在是可以显示的,暂时不考虑BGA大芯片。贸然BGA的话怕有风险,别给整报废了,板子都没得换,客户那边也不好交代。有位仁兄把两块驱动板都换了还是这个故障,让人捉摸不透:
[三星] 求救:LS27A750DSL/XF显示器使用一段时间自动进入待机,关机再开又可以使用。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6623-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也修到一台该显示器,故障是用10多分钟就黑屏了,电源灯一闪一闪,再按开机可以显示。暂时还不知道怎 ...

驱动板哪找的。有没有HDMI那块板子

网友:
不知道那位仁兄驱动板哪里找的,可能从售后找的吧。我现在初步判断我这个故障是风扇的问题。不接风扇时,10分钟必停机。该板不接风扇时,VCC7V,检测脚3V。接风扇后VCC6.3V,检测脚0V。故障前风扇转速稍低,我清理风扇后测试半小时都没有停机。(故障时10分钟必停机)该显示器停机时电源指示灯一闪一闪,像极了投影仪高温保护时电源灯一闪一闪。这也从侧面佐证了那位换板的仁兄为什么两块板换了都没有修好。

网友C:
找不到板就试着修呗。楼主有没有BGA,可否把大芯片加焊一下。这个板子小小的空间叠了双层,工作起来温度超高,烫到手不能摸!风扇也降不了太多温度的,毕竟只是一个小小的涡轮风扇,还是抽风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不到板就试着修呗。楼主有没有BGA,可否把大芯片加焊一下。这个板子小小的空间叠了双层,工作起来温度超 ...

芯片太多也不知道是哪个。但是就接HDMI不行多半就是HDMI芯片坏了。好贵60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