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系统不触发,疑似通病

楼主(2017-07-19):
神舟战神系统不触发,疑似通病。我这台是战神Z7M,版号是6-71-P65000-D03。板载I7
故障是待机正常,有3.3V,待机5V为触发后发出。触发后要EC107脚发出DD_ON信号给好几处
这部机明显没有,买了带程序的剪板ec。换上去还是一样,不是被拉低,把EC107脚翘起来测量还是一样。
论坛搜索神舟DD_ON   有几个贴和我这个情况一样     都是这个信号不出    但都没解决

网友:
我个人经验觉得这个板子的BIOS 和 PCH容易坏

网友:
是蓝天代工的板子吗 感觉做工好次

网友:
是不是之前还有什么条件没出来。。。。。。。。。。。

网友:
哎   客户一天催10次    搞的烦  不想冒风险换桥    退给客户了

网友:
真扯蛋,我也正修这个问题 ,换了桥不亮机,放一晚上就这样了  DD_ON 不动作    pwr_sw# 跳变信号进EC后PWR_BTN#没反应

网友:
曾经看过有人说这个EC 待机时候好像要从 PCH 读取程序,自行写入EC。不知道是否真假

网友A:
重做PCH  后  ,EC 可以发出DD_ON   触发电流0.365A    全板供电OK,无复位,三灯闪,风扇狂转。看来PCH还是有问题

网友:
PCH的触发条件正常不...............

网友:
这种机器你看下有没有P2808这个触发芯片,这个芯片爱出问题

网友:
这个破板子南桥坏的多了去了 没思路就换南桥

网友:
SR17D 小桥报废了,我修过好几台了。。。。 直接环桥吧

网友:
这种问题我一般换桥就OK了,每次都是用全新无铅的。

网友:
这个是通病?有待验证哦、、、。。

网友:
前几天遇到一台 神州炫龙毁灭者的 同样是不出DD_ON,而且待机不正常,电流偏高,最后查到KBC_WRESET#电压偏低,改电阻好了

网友:
南桥 17e   17d   换了蛮多个了

网友:
看来这个问题挺难的啊,楼主辛苦了

网友B:
这版不触发通病不是那个八角芯片吗

网友(2025-02-02):
引用 网友B:
这版不触发通病不是那个八角芯片吗

不是八角芯片,我手上现在还有一台换过八角芯片还不行

网友(2025-03-06):
楼主,我也遇到IT8587E不出DD_ON信号的,目前还没解决,不知道是EC问题,还是PCH的问题,你是重新搞PCH就修好了吗?我也准备这样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做PCH  后  ,EC 可以发出DD_ON   触发电流0.365A    全板供电OK,无复位,三灯闪,风扇狂转。看来PCH还 ...
层主你好,我也遇到IT8587E不出DD_ON信号的,目前还没解决,不知道是EC问题,还是PCH的问题,你是重新搞PCH就修好了吗?我也准备这样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