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身边有联想G450笔记本的帮忙量一下两个电阻多大!!

楼主(2017-07-19):
主板是别人修过的,是待机+3VALW出了问题,换了Q29可以开机亮屏了,检查全板发现少了两个电阻,怕有返修,希望能补全它!谢谢

网友:
三星板子应该有图纸吧,想偷懒就直接补两个10K的,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网友:
图文并茂,很不错。 学习了。。。。。。。

网友A:
第二张图上的电阻8.4K  第三张图上的电阻45K

网友:
坏了在修在收钱‘’‘’‘’‘’‘’

)

网友:
一般补两个1K或是10K的,如果能正常使用后面的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上的电阻8.4K  第三张图上的电阻45K

谢谢!我试一下看看,不行再麻烦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