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无cpu电压

楼主(2017-07-19):
小白求救啊,芯片17021g的13脚SHDN才1.3V,正常是3.3v ,19脚PWRGD 0V ,8脚FB 0V,13脚经过pr11的一头有3.3v,短接它cpu电压就正常了,可是掉电不显示。求救怎么修好这个3.3v,

网友:
好像是被hwpe拉低了,怎么查出,小白不是很懂

网友:
看图纸了吗?pr11阻值多少,换个试试吧

网友:
南桥和BIOS还是要排除一下啊。。

网友:
看图纸。。 线路到那些地方 慢慢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