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小新V4000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7-19):
联想V4000 板号LA-C282P REV:1.0    故障现象:按开机无不通电 ,电流没变化,按NOVO键可以开机进系统。维修过程:拆机EC用的NPCE288NB0DX  (这个芯片带程序)开始测量:待机正常,工作条件正常,ON/OFF#电压正常按开关有变化,测EC_ON  3V正常,继续测EC_RSMRST#,PBTN_OUT#都无电压0V,初步判断EC有问题或者EC程序坏(当然BIOS已经刷过了)。苦于没根据刷这个EC工具。只有在X宝发了一个剪板的EC,。。。等货到了后装上,高高兴兴按开机,结果故障显现跟以前一模一样,,故障判断错误。郁闷2分钟,看来不是EC问题,继续检查EC条件,当测到EC NOVO#脚时电压0.7----1.3之间有时变有时不变,NOVO#这个脚与NOVO按键直接相连,正常时应该是3v,窃喜将NOVO按键换之,按开关一切正常,到此维修结束。
维修总结:联想机器NOVO按键漏电引起不能正常开机,希望对大家有帮助,不要走弯路,
最后BIOS奉上。

网友:
novo键能开机一般不太会是ec了!

网友:
novo  是多媒体键 还是自带的恢复键啊

网友:
novo这个键确实有时会造成不触发,以前遇到过联想的其它型号机器

网友:
确实 碰到过     那个键好像没什么用

网友:
这个本本上次也修到一次,也是这样的。。

网友:
遇到过一键恢复按键导致不加电。

网友:
很少碰到这种笔记本,原来是按键漏电导致的不开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