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520一体机插电源保护

楼主(2017-07-19):
故障很明显就是有元件击穿短路,最后找到cpu散热器底下的一个电容(pc74)击穿,,主板上面有标很快就能找到的。原因可能灰尘堆积在上面,发这个贴就是让大家快速的修理。附上原机ecbios和主bios

联想a520qu5一体机25q80 bios.rar

联想a520qu5一体机25q64 bios.rar

网友:
电容击穿短路,造成电源保护,拆掉电源就好了

网友:
大短,一般电容被击穿,多观察都能看出来的,电容表面都有裂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