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奇怪问题

楼主(2017-07-19):
板号P8H61-M LX3PLUS R2.0 不插内存条报警  插内存条不出CPU供电..如图

网友A:
哈哈 拆这连个排阻试试  不过好像故障不一样  试试吧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 拆这连个排阻试试  不过好像故障不一样  试试吧不难

试了啊 涛声依旧 还是一样的怪问题

网友B:
我这里这有块这板子,不出集显供电,BIOS刷了,今天忙就放一边了,明天还得去瞅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这有块这板子,不出集显供电,BIOS刷了,今天忙就放一边了,明天还得去瞅瞅,

自检过内存了吗 不过内存是不会出集显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检过内存了吗 不过内存是不会出集显供电的

现在好像是 CPU供电都出来,没有集显供电,具体的只有明天去看吧!现在修台式机主板老火啊 !价钱也收不起来,哎!

网友:
不插内存条报警  插内存条不出CPU供电,这么奇葩,插内存条时其他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这问题是够 怪的

网友:
已经修好,是集显供电出问题了,导致CPU供电出来马上掉了,以为没有出来,看子青杏煮酒大神的贴子,修好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89990-1-1.html

网友(2018-01-01):
我的一张是插不插内存都报警,想直接换板了

网友:
我前两天也修到和楼主一样的情况  没有修好直接换版了

网友:
最终结果 怎么样了 问题出在哪里了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先收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