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V131 BIOS A06完美解决关不住机

楼主(2017-07-19):
DELL VOSTRO V131 BIOS A06完美解决关不住机,不认网卡,声卡WINDOWS下刷新先刷A03,再升级为A06
I5 2450M集显

A03

A06

网友:
先用编程器刷成A03版本,再在windows下运行A06版本,完美解决。

网友(2018-04-22):
因为bios限制不能直接刷低,a03可以直接刷?

网友(2018-10-02):
还是没搞懂楼主的意思???????????

网友(2021-01-20):
Tested by update from A05 to A06. Solves not shutting down problem (and sleep/hibernate). Thank you very mu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