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50CC 待机5V 电感发烫

楼主(2017-07-19):
  修了一台 版号为 X450CC 的机器   故障为 待机0.05  5V电感 发烫    待机芯片为 UP1589QQ    3 5V   电感 阻值正常    断开后级  电感还是发烫   MOS  电感  电容 全都换过 木有办法了 发帖求救

网友:
触发后 5V  消失  3.3V    只有 0.7V     电流 为 0.08  而且待机 芯片 发烫   触发前是不发烫的  只有电感发烫

网友:
为什么  没人

网友:
触发后 5V  消失  3.3V    只有 0.7V     电流 为 0.08  而且待机 芯片 发烫   触发前是不发烫的  只有电感发烫
你有没有查一下线性呢    示波器测测电感波形

网友(2019-10-27):
查后级有没有短路。还有烧机大法

网友:
5V不正常会引起3V不正常的   重点5V 查下线性 反馈   什么的

网友:
查后级有没有短路

网友(2019-12-10):
朋友,你的这个修好没有,我这里也有一台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台这种

网友:
烧鸡大法走一波 不行三板斧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