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5M 进水触发0.7掉电 待机多个1.1V供电

楼主(2017-07-19):
联想G50-75M
待机0.2   3V-5V  都有· 但是多了一个1.1V供电

查到供电去处。。

给男枪供电哦··是不是待机就有这个1.1V供电。
为了测试是不是待机触发·必须有的·我把PL8·断开·不触发了··
哪位大神·帮看看·这个1.1V供电不是不待机供电哦··
现在的故障是·触发后0.7A·大约·5-6秒掉电··刷了BIOS·无变化,全版供电全

网友:
待机就有1.1的。AMD的机器就这样

网友:
你待机时0.2肯定有短路的,不把这个解决了后面肯定不正常的

网友:
AMD的吧???AMD的桥待机的时候有个1.1V啊

网友:
进水机比较的麻烦  个个的短路差清楚了吗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谢谢分享

网友A:
你的是有FCH 的吧才有 1.1V,我记得那种没FCH 的待机 还有 1.8还是 0.95,牛逼老火啊

网友:
AMD芯片组的吧

网友:
待机时0.2肯定不正常,用手摸应该能感觉到有发烫的地方

网友:
1.1V是待机供电,没有不正常

网友:
AMD就是NB·我差了·半天·也没搞懂·这个1.1V·干什么的··知道待机就有就可以了··呵呵··那芯片·没让我整死就不错了··哈哈·

网友:
待机0.02·正常的··昨天少打个0··哈哈··一会·干下桥试试··至于跑到0.7左右掉电·估计是·多久没建立供电PG啥的·被关断了··BIOS·刷过了·供电也都出了·杀下桥看看·

网友B:
没杀好·没变化···这款板子1000·太贵了·放弃了·不搞了·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杀好·没变化···这款板子1000·太贵了·放弃了·不搞了·

恩,该放手就放手。。。 直接扔了 时间才是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有FCH 的吧才有 1.1V,我记得那种没FCH 的待机 还有 1.8还是 0.95,牛逼老火啊

嗯,单芯片的是待机就有1.8V和0.95V的,前几天接到的二修机。

网友:
待机0.2偏大了有漏电短路的地方,建议还是仔细查查进水的地方吧。对照时序分析吧。1.1V是待机就有的。

网友:
amd电脑确实麻烦 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