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B75M-A 反复重启,有时还有显示

楼主(2017-07-19):
有人说刷BIOS就好,,,我这个刷了也不行,,应该不是BIOS问题,有时还能显示,,,供电都正常,,,无从下手,,主板供电正常不显后的维修都感觉好麻烦,,为了几十块钱有时觉得真的不值啊~!~!

网友:
是近台式机接得多,,笔记本倒是少了,,,WHY??????

网友:
怎么说呢!感觉现在电脑维修行业比前两年差多,哎!难受啊!很迷茫!不知道以后的路怎么走!

网友A:
这个反复重启可以查查信号VRMPG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非常疑难杂症的主板 就没有必要修了  换二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反复重启可以查查信号VRMPG电压是否正常

我测测看,,,但没有VRMPG  不可能有显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反复重启可以查查信号VRMPG电压是否正常

CPU供电是ASP1209  找不到资料,,,杯具啊....

网友:
没事就修主板  没法子 维修就这样

网友:
你们前面的条件都不走一遍吗?供电时钟?

网友:
华硕技嘉的板子,能亮的时候,把bios在bios界面升个级。这就很尴尬了,不拉网线,去深山老林玩单机,也怕bios跟不上时代啊

网友:
刚看到一个好像是你这板通病例子是加焊桥

网友:
前几天我也修了一片这样的板 是V星的到logo 重启 有时候进bios重启。 刷了好几个bios后 最后一个才正常。所以这个不好说.多试试看吧!

网友:
这种故障维修需要爱耐心啊,仔细看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