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CF-G6-MX

楼主(2017-07-19):
今天接同行一台七彩虹 CF-G6-MX 的主板 ,说是不亮屏,拆机测试主板 开一下就停  H61的主板 缺供电几乎都是这问题,测试各项电压正常,唯独CPU没电压,应为之前修到过这样的主板,,直接把CPU电源管理芯片的第49 50 脚的电阻换掉就OK了,电阻变质造成没CPU电压,相机有点不好 图片有点模糊。

网友A:
都是说得不清不楚,不全不透,看了也不知道是哪个引脚的电阻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电源管理芯片 RT8859M 的两个脚相连的电阻换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说得不清不楚,不全不透,看了也不知道是哪个引脚的电阻

说的很清楚了 49 50 项链的电阻换掉

网友:
电阻多大合适呢!这板没图纸没点位的。

网友:
说的很详细

网友:
具体换多大的呢。是什么依据呢?

网友:
多大不知道,经验维修................

网友:
电阻是多大的 既然变质了 怎么知道是多大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