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主板不出桥1.05V供电维修

楼主(2017-07-19):
今天生意不好,没有笔记本修,就从料板堆里面找了片昂达H61主板出来修修,之前也就都是技嘉华硕主板修的多一点,,这个杂牌主板供电方案有点不一样 ,所以分享一下,大致量测了一下没有短路,就上电,测了内存供电有1.5V,这个板桥1.8V供电是采用3101S8脚的芯片,以前没有见过这个芯片,在论坛上找到这个图片 ,测量4脚有1.8V输出,再量在内存供电MOS管附过找到一个MOS管,这个应该是桥1.05V供电,测量S极没有电压,G极也没有电压,然后跑了一个G极电路,跑到一个358比较器的7脚,测量比较器5脚低电平不正常,一般H61采用2_5LEVEL经过两个电阻分压,跑了一下5脚线跑终于跑到两个电阻,测量有接地端电阻1.4K,另一电阻无穷大了, 看来就是这个电阻坏了,这里是用3.3V分压,算了一下,要找个3K的电阻才能分到1.05V,找到好多地方都没找到,后来找到个2.7K的,算了一下1.13V左右装了上去, 通电1.13V桥供电出来,测量总线供电,CPU供电都出来了,本板采用UP6203 ,1504和UP1813这三个芯片的供电方案,还好没出问题,上内存亮机,此板修复,发贴不易,求加分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谢谢分享

网友:
杂牌主板没图纸难搞 没认证 图都看不到 只能看看字 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再次证明楼主的基本功扎实。。。

网友A:
台式机主板现在都要灭绝了  基本不休了

网友:
台式机主板其实还是比较好修的,呵呵

网友:
昂达杂牌板没图纸跑线也是挺麻烦的。。。。。

网友:
要是这样的主板,问题不止一个,那么半天的时间全耗在上面了,何况小白技术不扎实。

网友:
楼主思路好秦晰,真是不得了,膜拜了

网友:
杂牌没图的,楼主这都能修好,利害了,又学习了

网友B:
现在台式机主板也很少人搞了  修一天抵不上修2台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台式机主板也很少人搞了  修一天抵不上修2台笔记本

生意不好没有本子修,没办法只能修修主板

网友:
还是358正向输入基准电压出了问题,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台式机主板现在都要灭绝了  基本不休了

也不能这么说,有量还是可以修的。

网友:
佩服    来学习一下,这种情况我就换板子了

网友:
楼主基本功很好,思路很清晰啊,大神的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