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波波大战同行联想B305一体机

楼主(2017-07-19):
   自从自己开店后,总觉得时间不够用,但又没多少Money流汗 ,修主板也很少修过一天,一天搞不定了我就不想再花时间修了,以致于后面基本上再也没有发过什么贴子了,发贴子太费时间。
   昨天,一同行拿来联想一体机,说要修一下,说是别的同行给他的,问我能修不,我说你放这吧,同行给另一个同行打了一个电话报价280,嫌贵了说不修,拿走了。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后又拿过来了,和我说被别人修过了没修好,想拿我看下,问什么问题,他说先前的原故障是电脑放了大概四个小时会断电,有时一、两天才断电,有时半个小时断电,现在直接修成不通电了,还被他在店里放着时不小时摔了一下,不知道摔坏了没有,我在想,这玩意不是好啃的骨头呀。苦于一直是合作伙伴,就勉强接下修吧。
  因为被别人修过了,同行也说了不通电了,我就没插电试了,直接拆了,

再拆开金属壳就能看到主机了。

然后把主板取下来

继然不通电,首先我得测量电源电压啦,打开图纸

首先测量了一下公共点电压DCBATOUT,19V正常,再找待机电路:

首先测量待机5V和3.3V电压没有,接着测量待机芯片RT8205的VIN19V、VREF脚2V、Boot脚4.55V(此电压偏低),EN脚3.3V,由于此款一体机电流有6A多,我没用我的电流表测,这一步夸大了,因为插上原装适配器看不出来掉电,到这里我打了一下5V电感有几百欧正常,只知道待机电压没出来,在这一步我暂时停住了,想跑下开关针电压试试,然后花了十几分钟,跑到最后是待机电路的3.3V转换后到开关针的,绕了一圈又回到待机电路的3.3V来了。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来了我的波波,买了好久都没怎么样,我老婆经常说我花了那么多钱买的东西不用,好吧,我这次就用用吧,操起波波打了一下5V待机,不打还好,一打就狐狸露出尾巴了,看

5V电压才上到3.9V直接掉下去了,这种情况一般是滤波不好或有短路,但5V电感测过没短路,为什么没达到5V就掉电了呢,与它相连的还有一个3.3V要输出,好吧,我再测量这一组电压正常不,打开波波,把波波调试好,表笔放到3.3V电感后端,插上电源,我的波波直接显示这个:

原来3.3V的待机也跑到3.8 V了,由于电压超过很多了,待机芯片保护了,这种情况一般是3.3V相连的电路短路了或滤波不良引起的,把万用表打开测电感阻值直接为0,不说了,要一来测这里估计5分钟就秒了,浪费我这么长时间,哎!准备用烧机大法来的,但把主板反过来看了一下,直接用眼睛秒了,能看到不?

这个正级的图标上有一半黑了,直接用烙铁焊下测量:

果断换了一个,通电,指示灯亮了,以为好了,翻开屏幕一看,傻了,屏幕显示全屏白、黑、红绿兰交叉,这是无信号的表现呀,以为内存没插好,简单的处理了一下基本东西,最后结果都一样,我把键盘插上大、小写灯都亮了、NUM灯也能切换了,我想屏幕应该可以亮了,可结果……  我不能这样放弃了呀,要不然全白费了,由于此款主板不带VGA接口不能外接,只有VGA的排针,我还是操起波波打了一下红、绿、兰、行、场信号均正常(此时心情冰冷没拍照),为什么内屏没信号过去呢,总在想是不是屏坏了呀,要坏了我的功劳白费了呀,不死心,把所有东西拆下点屏,发现屏没坏,难道排线坏了,把排线重插了一下居然好了,估计是同行摔了一下把线摔松了,哎……害得我……
后面附上亮机图片:

最后承上一体机的图纸

网友A:
只打了5V阻值没打3V阻值?

网友B:
我想知道的是最后还掉电不

网友C:
有波波就是厉害。。。但是楼主更厉害

网友D:
那这台机别人也没有修过哪里呀。

网友E:
我晕哦,楼主修机都不测下阻值的吗

网友:
老司机里 果然有一手  你是怎么做到的 教下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的是最后还掉电不

这个是重点啊,不知道还掉电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打了5V阻值没打3V阻值?

是的,这一步漏了花了不少时间,要不我直接秒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的是最后还掉电不

不掉电了,测试了一天,估计原来是滤波不良,后来直接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波波就是厉害。。。但是楼主更厉害

我也不太会用波波,在慢慢的摸索中……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这台机别人也没有修过哪里呀。

桥被焊过,可能没好也没弄坏,其实是个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晕哦,楼主修机都不测下阻值的吗

是呀,心里想,被别人搞过,打了5V阻值,心里想3V应该没问题吧,就漏打了,造成多花好长时间。

网友G:
比较关心的是,掉电问题,上次遇到一个,硬是没修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掉电,不定时,估计是电容,但是电感后端的波形都比较平稳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比较关心的是,掉电问题,上次遇到一个,硬是没修好,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掉电,不定时,估计是电容,但是电 ...

我手上还有二个不定时掉电、重启的主板,都没修好,一块H61、一块P43的主板,都比较便宜,没搞了。

网友H:
联想b350修过N台,还没修到过电路问题,都是换桥的,这电容坏的少见。

网友I:
这帖子发的有点长,还是默默看完了,不错。虽然简单也是实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掉电了,测试了一天,估计原来是滤波不良,后来直接短路了。

那就好,恭   喜楼主

网友J:
虽然没有示波器也能修。。但是好羡慕会用示波器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手上还有二个不定时掉电、重启的主板,都没修好,一块H61、一块P43的主板,都比较便宜,没搞了。

不定时掉电,真是醉了,又不可能拿个示波器在一直等着掉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定时掉电,真是醉了,又不可能拿个示波器在一直等着掉

这种问题很不好修,有时都不好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H:
联想b350修过N台,还没修到过电路问题,都是换桥的,这电容坏的少见。

AMD的桥是坏得相当多,坏得多才有饭吃呀。

网友:
引用 网友J:
虽然没有示波器也能修。。但是好羡慕会用示波器的。。

本来要以秒杀的电路,害我多花了些时间。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种问题很不好修,有时都不好下手。

不是说掉电就双通道对比么。我也 是刚毕业一个月,什么都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说掉电就双通道对比么。我也 是刚毕业一个月,什么都不懂

双通道对比是说机器不能亮机就好比较,像这种都能正常使用的就没法比了。

网友K:
这种同行送修的机子最是麻烦了,都被搞得稀烂了才给你修,有时候也是修的窝火呢

网友:
没有示波器也能修。。但是好羡慕会用示波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同行送修的机子最是麻烦了,都被搞得稀烂了才给你修,有时候也是修的窝火呢

我这个还好,没乱来,要乱来的话修起来超麻烦,还赚不到钱。

网友:
二修机不好搞啊  心里压力大 能修出来很好 加分鼓励了  要是能把BGA信号波形放进来就更好了

网友L:
有波的人生就是好   不过楼主再仔细些会更好

网友M:
我很想知道掉电修好没有,不是说好会掉的吗?

网友:
没波波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有波的人生就是好   不过楼主再仔细些会更好

是的,少操作一步,就多花了几倍时间。

网友:
维修 步骤 很 重要  有的时候 容易 把 复杂的 故障 简单 化 有 时候 容易 把 复杂 的 故障 简单 化 所以 经验 真的 很 重要!

网友:
这个应该是玻璃问题吧?叫商家还换一块屏试试,不行的话一般分屏是显卡问题

网友:
同行未动手脚 不错了                终于是示波器抓到了凶手

网友:
最开始的故障也是3V滤波电容不良引起的吗

网友:
波波在手,修机我有,还是细心,峰回路转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很想知道掉电修好没有,不是说好会掉的吗?

这机子估计先前是掉,后来电容短路了,就一起治好了,现在一直稳定用着呢。

网友N:
估计他原来就是这个电容的问题
dax2011
是的,我也这样想的,不过后来不掉电了就可以证明这问题了。
详情

网友:
上一家为什么会修的330电容坏了儿开不了,这个跟掉电会有关系吗

网友:
一台 机 修的 还是比较少的

网友:
之前不是说掉电吗,估计也是那颗电阻引起的吧

网友:
这一款机器北桥也容易坏,散热铜管太长

网友:
感觉楼主牛X咯,很多一体机还有苹果本都不知道杂个修,华硕的只有点位的,学习,深造。

网友O:
电容滤波不良电压升高可以理解,电容短路电压也会升高使芯片保护有点不理解,已加分,感谢分享
dax2011
是的,正常情况下应该电压升不了那么高就掉电保护的。
详情

网友:
这个机器大多都是南桥坏的,还有就是大短路电容坏的,你这种情况还没遇到学习了

网友:
技术一流LZ 学习了

网友:
其实我也一直想买个波波,但是确实实际维修用上的机会不多啊。

网友:
楼主功底深啊 ,示波器也实用的很6

网友:
机器那么重居然屏没被摔坏,楼主万幸啊,不然有可能就白修了。

网友:
这个一体机问题多多,HHHHHHHHHHHHHHHH

网友:
好的,赞一个的。。。。。。。。。。。。。。。。。。。。。。。。。。。。。。。。。。。。。。。。。。。。。。。。

网友:
示波器还要再学习学习……………………

网友:
思路不错,用点心,二修机也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的是最后还掉电不
电容引起的掉电,直接不通电,要是还是掉电估计找到它就有点难度了。

网友:
上次修个e40,有时不触发,最后发现待机5v,滤波电容掉了,

网友P:
楼主非常用心,打这么字,给大家分享,一定要加分给予鼓励!!
dax2011
谢谢亲的加分,发个贴好费时间,发过贴的能理解。
详情
dax2011
谢谢亲们的支持,有好东西都要和大家分享。
详情

网友P:
特别是楼主的示波器用的很熟炼,值得大家学习!!
dax2011
示波器用得还没达到我要求,也一直在慢慢摸索中。
详情

网友Q:
有波波就是好。。。。。。。。。。。。。。。。。。。。。。。。。。。。。。。。。。。。。。。。。。。。。。。。。。。。。。。。。。

网友R:
学习了,以后遇见省下很多麻烦,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Q:
有波波就是好。。。。。。。。。。。。。。。。。。。。。。。。。。。。。。。。。。。。。。。。。。。。 ...

你这样回复贴子很容易被版主扣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非常用心,打这么字,给大家分享,一定要加分给予鼓励!!

谢谢亲们的支持,有好东西都要和大家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O:
电容滤波不良电压升高可以理解,电容短路电压也会升高使芯片保护有点不理解,已加分,感谢分享

是的,正常情况下应该电压升不了那么高就掉电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特别是楼主的示波器用的很熟炼,值得大家学习!!

示波器用得还没达到我要求,也一直在慢慢摸索中。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正常情况下应该电压升不了那么高就掉电保护的。

这个是知道的  芯片内部会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修的所有的故障都是同行搞出来的,最后掉电没有说明维修。。难道是5V电容坏了。。。

是的,先前不定时掉电应该就是这个电容微短了,但还能用,现在彻底挂了就不通电了,我测结果是这样,现在修好好多天了,客户没回来找我证明已了好了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帖子发的有点长,还是默默看完了,不错。虽然简单也是实践

发贴子打字真的很费时间,所以亲们可以帮忙加点分呀,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R:
学习了,以后遇见省下很多麻烦,谢谢楼主分享

有些工作不能省的,我就少了一个步聚找了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S:
你修的所有的故障都是同行搞出来的,最后掉电没有说明维修。。难道是5V电容坏了。。。

掉电的原因我分析应该是3V滤波不良引起的,后面严重了就变成短路了,机器现在一直在客户用可以证明我这个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T:
厉害。。。。二修的最麻烦了。。。。。。。

这台机子还不错,没有那么复杂,主要自己漏测了3V阻值多花了点时间。

网友U:
问题比较简单,要先打下阻值能少不少时间。

网友V:
二修机就怕上家做手脚,本来问题不大结果搞的问题一大堆。

网友W:
然而他最终掉电的故障你还没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联想b350修过N台,还没修到过电路问题,都是换桥的,这电容坏的少见。

楼主的是b305,前天接到一台也是桥短路。。。桥有点小贵哟

网友:
引用 网友V:
二修机就怕上家做手脚,本来问题不大结果搞的问题一大堆。

我们这不会,只要客人要修的话就不会,不修就难说了。

网友C:
有示波器 就是修得快 。。。。。。。。。。。。。。。。

网友:
    能收多少钱 ?

网友X:
还能说什么,这种问题现在都懒得修了,楼主挺有耐心

网友:
那几个小时掉电的问题 不知道后来还有没有反应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
我想知道它还掉电不

网友:
这家伙,找人修就修这水平么,上家也真是够菜的。一开始有可能还真是这个电容漏电,不过有示波器也不难修了,示波器修掉电的属于神器

网友:
给楼主加分鼓励一下,我昨天也修了一个

网友:
又是AMD的。看来你的技术可以哦。修好就行

网友:
可以啊   很不错啊   一个人开店确实会很累的   啊啊

网友:
过程看着很复杂,就只是3V待机短路吗?前面的同行都没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W:
然而他最终掉电的故障你还没修呢

其实掉电的问题就是3V滤波不良引起的,后来这个电容短路了导致保护,现在这机器一直在用好好的。

网友Y:
这样明显的问题 上家维修没有修出来 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样明显的问题 上家维修没有修出来 我也是醉了

估计对电路了解得太浅了吧

网友Z:
就怕一些开一天二天断一次电的,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Z:
就怕一些开一天二天断一次电的,不好修。

这种机子谁见了也怕呀,特费时间不说,还不一定修得好。

网友:
一般都打下全板大电感的阻值再测其它的,现在能显了,断电的故障也好了吗?

网友:
还行,技术可以。一步步推进,分析的也很有道理。

网友:
伙伴的关系 ,你还在别人那修 ,显贵 都不要拿来修 别修不了 拿来叫我修 本身要260 后 350 少了不修。
爱找谁修找谁修

网友:
还有掉电的问题还没解决啊

网友AA:
可以,但是掉电的问题可有解决呢.被上家修惨 了

网友AB:
现在机器不好修啊  还要不上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A:
可以,但是掉电的问题可有解决呢.被上家修惨 了

掉电的问题一起解决了,就是这个电容滤波不良引起的,后来可能直接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现在机器不好修啊  还要不上价格

是的,电脑生意现在真越做越难了,好多人用手机,都懒得用电脑了,电脑自然坏得就很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示波器 就是修得快 。。。。。。。。。。。。。。。。

有些问题用示波器修起来确实方便很多。

网友:
一百多块钱,同行的机子还能收很多吗?

网友:
楼主   人生大起大落       扎心了

网友:
厉害了,楼主怎么没有3 5 v阻值一起打下

网友AC:
3V大电容短路,对地测3.3V电感就发现了

网友AD:
这机器还有通病南桥,进不了BIOS

网友AE:
还是示波器好,修起东西快又转,牛逼,厉害

网友:
波波 用的贼六的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这机器还有通病南桥,进不了BIOS

这个我倒没碰到过,AMD的机子就是坏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还是示波器好,修起东西快又转,牛逼,厉害

把示波器玩好修一起复杂点的问题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C:
3V大电容短路,对地测3.3V电感就发现了

是的,就漏了这一步,多用了好多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还能说什么,这种问题现在都懒得修了,楼主挺有耐心

这都小问题,主要自己太不小心了,该测的没测。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非常用心,打这么字,给大家分享,一定要加分给予鼓励!!

谢谢亲的加分,发个贴好费时间,发过贴的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U:
问题比较简单,要先打下阻值能少不少时间。

这一步错得让我多走了好长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N:
估计他原来就是这个电容的问题

是的,我也这样想的,不过后来不掉电了就可以证明这问题了。

网友:
看来遇到掉电不通电的先测一遍各大电路的对地阻值很重要。

网友AF:
不管怎么样,修好就是王道,无非浪费了时间而已

网友AG:
最后的最后还是电容坏了 ,话说那种贴片电容短路的不少。你这种短路的还真不多

网友AH:
厉害,技术很牛逼,修二手的主板机器确实问题多,还好你一下就抓到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不管怎么样,修好就是王道,无非浪费了时间而已

这个算是完美解决了,现在客户一直在使用中,暂未发现问题。

网友AI:
坏彻底了,故障现象稳定了,就好修了,要不一天掉一两次电,还真没撤,幸好上一家修的没有搞出二次故障,也没有故意搞人为故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坏彻底了,故障现象稳定了,就好修了,要不一天掉一两次电,还真没撤,幸好上一家修的没有搞出二次故障,也 ...

是的,故障稳定是好修多了,一、二天出一次故障是最不好搞了,测也不好测。

网友AJ:
3 5V 阻止当然要都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J:
3 5V 阻止当然要都测试一下

忘了这一步吃了大夸,浪费了不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K:
第一步目测,第二步就是测量对地阻值了。

所以说有的时候一步都不能省,我这就是少了上步多花了时间。

网友:
修了一台B305一体机   不定时蓝屏,每次代码不一样,内存硬盘都换了  没有搞定

网友:
嫌价格高,又给别人修了,现在的维修行业没办法做了,我们这边打价格战  换显卡换桥160-180,无语了

网友:
波波还得用起来,秒机快

网友:
这机子 南桥坏得太多了 。。。。。

网友:
上家能把桥干了,却不知道3V短路?是个搞三板斧的吧

网友AL:
USB 滤波电容 坏了。。。。。。。。

网友:
很详细好理解,谢谢分享,过期了加不了分

网友:
最初的掉电故障,也是因为那个电容吗?话说刚通电之后,3V5V电感阻值不是都很低吗

网友:
修掉电的机 还是用波波比较容易找到问题

网友:
这个机器好像有通病吧, 之前好像有看见过

网友:
波波买来都放两年了。。几乎没用过。。呵呵,。。。

网友:
这示波器用的可以,我还只万用表修中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呵呵  你写得这个好惊险呀    给你加分一下咯

网友:
老司机里 果然有一手  耐心真好……………………

网友:
楼主5V的阻值测过了,为什么不测下3V的值呢,有点问题复杂化了哦。

网友:
笔记本的双显卡小板吗???是什么机型啊?

网友:
                              只打了5V阻值没打3V阻值

网友AM:
楼主运气好,掉电变成断路了,好修多了,

网友:
像这种机器修好了 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引用 网友AG:
最后的最后还是电容坏了 ,话说那种贴片电容短路的不少。你这种短路的还真不多

这种电容短路的还是比较多的,一般在CPU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不管怎么样,修好就是王道,无非浪费了时间而已

少一个步骤多花了一些时间,不过修好了还是值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L:
USB 滤波电容 坏了。。。。。。。。

这个不是USB的滤波,这个是待机的3V滤波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厉害,技术很牛逼,修二手的主板机器确实问题多,还好你一下就抓到了问题,

也花了比较长的时间修,不过修好了觉得值。

网友AN:
学习了,谢谢大神的分享。 我也修过这机器一般都是 wait.... 这有又学一招谢谢

网友(2017-08-18):
引用 网友AN:
学习了,谢谢大神的分享。 我也修过这机器一般都是 wait.... 这有又学一招谢谢

AMD的机子问题本身就特别多,见怪不怪了。

网友:
LZ思路很清晰。。。我现在手头一个0.14不触发。。。

网友:
对楼主的景仰如涛涛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
楼主对波波的使用还是有一套的啊。。。。。。

网友:
不知道还掉电不,,,,,,

网友:
羡慕嫉妒恨

网友:
引用 网友AM:
楼主运气好,掉电变成断路了,好修多了,

那是,要不然真有些不太好修。

网友AO:
没掉电了吗?原来掉电也是这个电容引起的吗?运气好哦,如果还是掉电那就够修得了!

网友:
                   确实可以秒的,走弯路了,看来还是要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O:
没掉电了吗?原来掉电也是这个电容引起的吗?运气好哦,如果还是掉电那就够修得了!

是的,修好好长时间了,目前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