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用vc890c+测试USB对地阻值都是多少?

楼主(2017-07-19):
刚入手一个vc890c+ 测量对地阻值要按一下上面的HOLD二极管档,测量出来640多,VC890D 区别用习惯了,可以直接测量,同一块板子都是560左右,差好几十的阻值,是不是买的这个不行还是怎么用,大家用过的说下

网友:
测试主板的USB对地阻值对比 VC890C+要按HOLD键,测试结果640左右,VC890D直接测试560左右

网友:
二极体值是大概来判断下的 一个表一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