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A 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17-07-19):
华硕H81M-A REV1.03 主板
故障 触发风扇转一下就停  可再次触发

依经验判断多半是缺供电  直接短接电源绿线  依次测量各供电 发现无CPU供电
CPU供电芯片型号为ASP1258A 找遍了没找到此芯片PDF
找此板点位图 也没找到一个元件能对上的版本 某宝上也问了 也没有 怎么办 同行的板 都想放弃维修了
不死心啊 论坛下了个H81M-D的点位图  打开CPU供电芯片为ASP1252

报着试试的心态 想着它们脚位能一样  ASP1252 图上来看  1Pin VCORE_EN 2Pin VCORE_VCC5
板上测量ASP1258A  2Pin是为5V  1Pin 无电压   有戏

EN相连的2个开关三极管 虽然和实物板上位置不一样 还是可以借鉴的吗
ASP1258A  1Pin 跑线路 找到相连的2个三极管 下图红圈中

右边管子3个脚测量均无电压  左边管子1脚有0.6V左右
管它能不能拉低 拆了再说 本人修板都是喜欢走捷径
拆掉后 开机风扇一直转了 接着听到蜂呜器滴的一声  接屏亮机

反复开机测试都OK  搞定!

13610144268 -1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A:
楼主这个是把en强制开启了 这样会稳定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把en强制开启了 这样会稳定不?

没找到点位图只能这样了  搞好了主板已经被拿走 真再有问题再说吧

网友:
哈哈 找了好久没找到 感谢分享出来 以后可以用得着

网友B:
扣我分的 我贴子是那里说得不对 麻烦你指出来 我发个贴容易吗 还被扣分

网友:
解决问题就可以了 等有问题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扣我分的 我贴子是那里说得不对 麻烦你指出来 我发个贴容易吗 还被扣分

大兄弟!给力!估计那位是点错了吧!我帮你补回来!

网友:
直接拆掉EN相连的三极管方便 省事

网友:
他山之石,可以为错。实在没图纸,跑线吧,少年。

网友(2017-11-15):
thanks you for share ........................

网友:
这个1PIN没电压是芯片的开启脚吧。。。。。。。

网友:
没EN开启。CPU_PG也在那几个三极管中。若是没复位很多都是那里出问题。

网友:
我怎么还看到个减分的  这是什么情况,  它是没看清楚吗  还是故意的呢

网友:
修的好厉害。。。华硕没图纸点位图  我就怕华硕

网友:
右边管子3个脚测量均无电压  左边管子1脚有0.6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