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XSK 8脚芯片的具体型号谁知道?惠普6代机器上的没图纸

楼主(2017-07-19):
芯片是HP  15-AK030TX   板号:DAX1PDMB8E0 REV E  6代U上的,cpu供电中的芯片,这机器没图纸,芯片上的代码是:08 XSK  。谁知道这个芯片的具体型号呀?

网友A:
MOS管驱动芯片吧, ISL95808HRZ
一般来说驱动芯片会采用与主芯片同品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OS管驱动芯片吧, ISL95808HRZ
一般来说驱动芯片会采用与主芯片同品牌的

这个我知道,应该也是ISL的,但不知道具体型号呀,x宝问了很多家,都说没型号不好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知道,应该也是ISL的,但不知道具体型号呀,x宝问了很多家,都说没型号不好找

你可以大胆猜测嘛,驱动芯片上的08应该是型号数字的后两位,主芯片是ISL95829,用08代替后两位就成了ISL95808,淘宝上搜ISL95808,一看对应上就可以确认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大胆猜测嘛,驱动芯片上的08应该是型号数字的后两位,主芯片是ISL95829,用08代替后两位就成了ISL95 ...

老大你真厉害,这方法都能想到,多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老大你真厉害,这方法都能想到,多谢了

帮你解决了问题也不给人加个分  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大胆猜测嘛,驱动芯片上的08应该是型号数字的后两位,主芯片是ISL95829,用08代替后两位就成了ISL95 ...

这个方法从哪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帮你解决了问题也不给人加个分  好吗

我怎么评不了5分呢?不知道怎么操作

网友:
  去淘宝 查下哇  或者百度

网友:
希望能用,下来试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大胆猜测嘛,驱动芯片上的08应该是型号数字的后两位,主芯片是ISL95829,用08代替后两位就成了ISL95 ...

层主经验丰富   这样都能想到    明天上电脑加分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