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全网首发解决联想G480,H70芯片组更换酷睿系列CPU半小时自动关机。

楼主(2017-07-19):
全网首发解决联想G480,H70芯片组更换酷睿系列CPU半小时自动关机。版号G480 LG4858L 11326-1   提起这个办事都是泪水,自己家人的笔记本原来是B830的CPU自己信心满满的买来I5 三代的CPU上去结果能开机功能都正常高兴地很,结果好景不长半个小时自动关机期初以为是温度高了保护关机 测量温度不高,是CP压低了保护?也不是在网上搜了一下说HM70的PCH不支持高端的CPU郁闷了怎么能解决此问题。最后还是经过测试确实是PCH问题果断买来全新SLJ8C PCH上机,结果待机大电流0.10A无语难道是桥问题测量桥的三颗大电容阻值只有1欧感觉不正常桥没上号。取下来重植再次上BGA这次下来待机0.01A对了上机开机能正常触发,正常关机结果屏是灰色的难道是显卡挂了,显卡型号是N13M-GE7-B-A1问下显卡价格115这么贵?心里那个滋味。。。。。。放在那里第二天在看看。一早到铺子上想先刷个BIOS 看看结果还是一样,最后郁闷了很久又回来继续定桥这次定SLJ8E PCH上机结果下来能开机正常触发关机还是一样真实无语了,看电流应该是跑马了的那里不对就是不知道最下来静了一会还是在刷个BIOS 试试看找了个最新的结果亮机了心里别提那个高兴,有事好景不长上机全部装好网卡灯常亮,一下就感觉那里肯定不对屏幕还有一条竖线难道屏坏了。还是排线?还是显卡确实挂了?经过长时间证明是CPU问题,无语修机子这么久还真新鲜CPU会引起屏幕问题又换一个CPU上机正常了。网卡灯常亮还没有解决只有自己修改BIOS 了经过努力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对了。所以还是提醒大家换桥有风险,动手能力强的可以。最后把修改好的BIOS 上传分享给大家。

G480 LG4858L 11326-1最新备份.zip

网友:
SLJNV PCH代换SLJ8E PCH成功以后有H70芯片组的半小时关机的直接换PCH 刷最新BIOS 解决问题大家不用在走那么多弯路。因为桥贵钱高了客户又不干。少了自己有担风险又亏本,幸好我的是自己的还好。BIOS自己亲测最新版绝对好用只适合这个版号的其他要看清在下载。

网友A:
这样也行啊,原来的桥是SLJTN?HM70可以换HM77?

网友:
你的这个配套升级,有点累,结果还好让人高兴

网友:
SLJNV HM70升76 77 自己想用三代i5 总比双核B830 强多少倍呀

网友:
高手,BIOS想改就改。这个板做PCH倒不难。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也行啊,原来的桥是SLJTN?HM70可以换HM77?

同系列的一般高的可以代低的,低的代高的可能某些功能不正常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很值得学习学习了

网友:
LZ 换U这么折腾真心不划算

网友:
我也见过,四代I5CPU导致屏幕一条竖线,是CPU里的核显出问题了。

网友:
不好意思这个H70M芯片组型号是SJTNV

网友:
唉,要是客户的机器这么折腾,就是吃力不讨好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好强。。

网友:
你这升级弄得有点坎坷啊,合成bios我还不会呢

网友:
就是还好升级成功了,不过过程有点心酸,就是告诉大家有这样的直接换PCH 代换幸好也行了直接上就是了也不难很多风险大客户不愿意我的是自己的还好点

网友:
只要那种很准时的掉电,都是要查程序问题和硬盘没有关系

网友:
本来用B830 CPU都一切正常随便用好久,程序肯定考虑过了。好像是出厂把桥就设置的不能用酷睿系列吧

网友:
h70  就是一个坑

网友:
结局是好的  , 客户的  风险就大多了

网友:
其实跟客户换台电脑就好了,这样的升级不推荐

网友(2018-02-04):
这个机器 是自己的还好 如果是客户的话 真的亏大了

网友:
四代I5CPU导致屏幕一条竖线,是CPU里的核显出问题了。

网友(2018-05-01):
同系列的一般高的可以代低的,低的代高的可能某些功能不正常

网友:
这么搞容易搞死自己啊-,- 楼主技术可以啊

网友:
桥分QM系列和HM系列!相对应的CPU也是一样!
如果不匹配就会导致定时掉电!

网友:
这个成本也不低啊。

网友:
原来的桥是SLJTN?HM70可以换HM77?bios,要怎么修改可以教一下不

网友:
这才是大神级别的维修 佩服 这么折腾

网友:
楼主能说明一下,网卡灯长亮是BIOS的哪部份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