坏硬盘硬盘改装风扇驱动马达电路图

楼主(2017-07-19):
利用音频芯片TDA2030像这样接上就可以使马达转动,4线的其中一个接地

网友A:
没必要用这么复制的驱动方式,其实很简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用这么复制的驱动方式,其实很简单的。

你有好的方法吗?不知道可否一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