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LAB651P奇葩故障

楼主(2017-07-19):
收到dell进水机器一台,故障:待机正常,不触发··· 刷BIOS上电直接亮机以为捡了个大便宜,装壳进系统也正常,之前没插电池,关机挺慢没等断电插上电池,擦  怎么吱吱响啊2-3秒的时间大短路了,断电检查电池端口很正常啊,电压电流调低慢慢旋转测量只有PL200电压异常同步升高,找到图纸此处是1.35v,经测量PQ200击穿,不祥的预感 1.35v的供电通APU GPU 内存、显存的、换好此管,待机正常了.通电白屏内存烫手换根内存不烫了,电流0.5,依然白屏,估计U也完了,没修心修了,  现在还没搞明白PQ200咋击穿的 大神出来解释下~~

网友A:
哈哈😆,这个就冤了,没烧一大片算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这个就冤了,没烧一大片算好的了

是烧了一片啊、看着烧了的内存,想想还有烧了的CPU,此机只剩屏和硬盘是好的啦?

网友:
还好     没烧干净就不错了

网友:
这应该是带电操作造成的! 不要英文节约那么一点时间付出大的代价!

网友:
这应该是带电操作造成的! 不要因为节约那么一点时间付出大的代价!

网友:
成本太高客户也不愿意修啦   烧了那么多东西

网友:
差不多就烧了一大串了,这个 维修起来成本就高了哟

网友:
心疼楼主3秒,我也修过一台 修好公共点 CPU供电冒烟了

网友:
这应该是带电操作造成的,我也修过一台,修好公共点 CPU供电冒烟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修好了出来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这应该是带电操作造成的! 不要英文节约那么一点时间付出大的代价

网友:
真走运、、、、没烧完    可以买彩票了  下次  别 带电操作

网友:
是不是装机那个地方绝缘没搞好导致的

网友:
我以为写这么多,以为修好了呢,结果意外

网友:
维修有风险,操作需谨慎,现在的电路为了节约成本偷工减料很严重,省了很多的滤波电路元件,电路滤波不好,带电操作造成的电流冲击可能是导致PQ200击穿的原因。

网友:
进水的机器,造成什么样的故障都不奇怪。

网友:
上次修了一台新款联想CPU.内存.显卡都挂了.现在新款坏CPU的多

网友:
。。。修好了,又烧这么多东西,楼主好惨

网友:
板载U,碰到都怕,一坏U就是杨白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