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H2-M17自动上电无显一例

楼主(2017-07-19):
主板通电后,自动上电,除CPU无电压外,其他的电压有了,但各电压都在轻微的跳动,长按开关,也关不了机。首先测了开机脚,有5V,正常,再测电源的绿线,只有0.5V左右,心中一动,以前修过很多类似的主板了,自动上电的主板,电源绿线电压没有完全拉低到接近0V的时候,首先检查电源绿线相关的电路,会有惊喜。
找到图纸,查了绿线相关的元件,果然发现了“嫌凝犯”,排阻RN3,换了后,再通电试机,没有自动上电了,按开关,等了一下,屏幕亮了。

网友:
排阻坏 阻值变大 上拉电压没过去吗?

网友A:
楼主可以顺便把图纸也传上来撒,下次遇到这板子就好修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值得我们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顺便把图纸也传上来撒,下次遇到这板子就好修了

图纸论坛里有,直接下就可以了,所以就不传了

网友:
是排阻接地,阻值变小,拉低绿线,导致自动上电,楼主能说明白点吗

网友(2017-12-02):
现在遇到同样的主板,不过故障是可以触发,也是无CPU电压,修得实在没法了,换一下楼主这排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