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P扩容.经验分享

楼主(2017-07-19):
先刷机试试有没有问题,刷完开机正常,先看主板是不是UMT,主板有没有摔拆,修过的,有没有弯。进过水的好先报风险.飞速拆下主板,直接上架拆硬盘。1:250温度割边胶。割完差不多主板也遇热够了。
2:330温度拆硬盘。风枪最好是从电源方向右边向左边(基带),这样加热离CPU受热更少.进刀从硬盘右下角(USB管上面)。当胶软了,有时硬盘会爆锡,轻插进去就可以了。风枪口对刀口,刀口到哪,风枪当哪。顺利拆下硬盘.
3:趁热上烙铁+吸锡带。先吸锡。烙铁可以350-400度,直接吸干净(如果不行可以,先上一便低温锡)250温度除胶,用11号手术刀背轻刮。不能用死力,只要胶受热软了肯定割动的。
4:清理干净焊盘试机。定80MA可以。
5:装硬盘可以300度左右装,但要点是植锡时硬盘锡点要少,装上主板一定要看硬盘有没有比两边屏蔽还高。
6:装好试机还是80MA.
7:刷机只能用苹果原机的,不能用爱思,不然刷不了。
做完了上几张图。

网友:
扩容的过程方法  论坛已经有很多案列了 重要的还是实际操作

网友A:
新手们别忘记给新硬盘写序列号哈,因为楼主没有提到,在此提醒一下

网友B:
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扩容,硬盘是网上订的,叫别人写好。不然最后我不会写用爱思不能刷机。以为硬盘不行,自己没有测试架,换itunes就能刷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一次是我第一次扩容,硬盘是网上订的,叫别人写好。不然最后我不会写用爱思不能刷机。以为硬盘不行,自己 ...

刷机还是用iTunes好点,爱思助手总感觉会出问题。

网友:
  你用 的风枪是什么啊 你也没说

网友:
是UMT主板 楼主是怎么给客户说风险是 还是UMT不搞

网友:
UMT板子需要注意点什么呢,没敢尝试

网友:
UMT只要没摔没进水一样搞

网友:
风神一笑 -2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凤城 -2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C:
这种部分有触摸的,不用测量电压,所有电压肯定有的。换个屏,不行就搞副触摸。

网友:
目前我欠缺手功,还搞不了,不过还是谢谢楼主分享经验,这对我以后很有帮助,再次感谢。

网友:
手工要好,风枪要861以上的,写序列号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先刷机试试有没有问题,刷完开机正常,先看主板是不是UMT,主板有没有摔拆,修过的,有没有弯。进过水的好先报风险.飞速拆下主板,直接上架拆硬盘。1:250温度割边胶。割完差不多主板也遇热够了。

网友:
这个还是可以的经验分享。。。。。。

网友:
330估计很久还没化锡,我习惯用370,两分钟内拆下

网友:
是UMT主板 要报什么样是风险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们别忘记给新硬盘写序列号哈,因为楼主没有提到,在此提醒一下

多谢提醒。。。。。。。。。。。。

网友:
扩64G的 你那边一般报价多少啊

网友(2018-05-24):
我昨天搞了一个还行 很顺利 我和楼主差不多 只是我的风枪是2008 温度335

网友:
厉害,学习了   ,刚刚注册,没有下载积分,回复还有字符限制啊,要求30个

网友:
还是看手感。 看上去挺简单的。但是没什么机会练手

网友:
楼主: 我一直用 爱思  刷  扩容的  机器,, 速度快,也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
扩容我到目前为止,没有失手过,不过我不是专业搞手机的,修本本的,扩容的话  还是风枪一定要把握好,尽量避开CPU的方向,温度到了,用翘刀试探性的轻轻翘,一旦冒锡了,短时间之内必须要下手,不要长时间吹,不要长时间犹豫

网友:
很好的经验分享  谢谢   努力学习中

网友:
是UMT主板 要报什么样是风险呢。。。。。

网友:
感觉扩容都是在坑人,虽然我也是修手机的,但是不给顾客扩容,除非硬盘坏了,换了摔下就坏

网友:
赞 看起来还不错 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我都是用爱思刷,用itunes刷不过

网友(2018-07-01):
学习了,其实UMT的主板也不差,没进水就没问题

网友:
嗯呐,都说到点子上面了,值得学习

网友:
谁又挖出来的老帖子??

网友:
刷机只能用苹果原机的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部分有触摸的,不用测量电压,所有电压肯定有的。换个屏,不行就搞副触摸。

这个是介绍换硬盘的帖子啊怎么弄到触摸哪里去了

网友:
可以用爱思刷机的 我换的都用爱思刷的 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