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大短路

楼主(2017-07-19):
收到一台B470  大短路  谁修谁知道 此机铁壳上管击穿通病来着,直接拆了上管还短路,烧机慢慢调电流烧不出来发热件,慢慢拆电容试吧  铁壳热那就先拆铁壳附近的吧  拆了没几个就找到罪魁祸首了,就是镊子指的地方,19v的直接拆了扔掉,装好后亮机,此机铁壳附近的贴片电容也容易坏

网友:
我遇到的460、470龟壳机子很多CPU都挂了

网友:
一般要相连的控制IC电容 一起换才行,要不容易返修

网友:
路漫漫其修远兮,短路这样修工程太大了

网友:
通病了,这个机器大部分都是短路,铁壳坏的,修之前都要测CPU,以免客户不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