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1进系统里重启就黑屏

楼主(2017-07-19):
分享一个THINKPAD E431系统里重启就黑屏的通病。不想码字了,也码得累。后面直接上图。
型号:

板号:

故障:开机正常进系统,然后在系统里点重新启动后,电流跑到0.9左右不动,屏不显示;此时要强制关机后或者拔掉电源 再次开机进系统正常。
解决:

正常后亮机:

程序就不奉上了,论坛里此机的BIOS一抓一大把。自己动手去搜下吧。
另外附上此机拆键盘注意的地方:
因为跟其它机正常拆键盘稍有些不同,分享给没有拆过的朋友吧。

然后注意键盘的隐藏螺丝。

隐藏螺丝细节

最后走过路过,有分的朋友加分支持一下。分不在多,有分则行;回复不在精,不要灌水就行。谢谢。

网友:
bios也属于通病故障了  键盘拆法很详细 加分了

网友A:
这款机子的bios坏的相当对  不触发也是bios坏

网友:
我曹 厉害了老铁 6666666666666666

网友:
确实是通病  我也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
描述的听仔细,BIOS故障真多啊

网友:
资料不错啊,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机器我有修到过,的确很多是BIOS引起的故障,键盘不是特别好拆

网友:
BIOS的问题,简单明了哦666666666

网友:
这款机子的bios坏的相当多 ,不触发也是bios坏,通病来的

网友:
bios 表示这个锅我不背   我就是乱码了  不能怪我

网友:
的确很多是BIOS引起的故障   桥也容易坏

网友:
这个键盘跟E440 的拆法一样网上早有了!

网友B:
好的,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谢谢分享,BIOS也上传就多好了

网友:
=这款机器 掉电bios问题也算是个通病了 基本上掉电都是bios问题

网友C:
TINK  的机器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论坛上很多都是有点问题的,要不是亮机慢,要不就是不亮。楼主这个图文并茂,应该没问题。收藏留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TINK  的机器一般都是BIOS的问题,论坛上很多都是有点问题的,要不是亮机慢,要不就是不亮。楼主这个图文并 ...

你一个主题都没有,是怎么认证了的。佩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谢谢分享,BIOS也上传就多好了

自己去搜吧。一大把。   很多。。

网友:
楼主,你是刷了哪个bios啊,U5还是U6,我现在两个都刷了都不行

网友:
楼主把最重要的bios没有上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子的bios坏的相当对  不触发也是bios坏

以前碰到过惠普的一款机子   bios不对的话 都不触发

网友:
掉电bios问题也算是个通病了很多掉电都是bios问题。

网友:
第一次拆这个机器。键盘死活拆不出来,折腾了半天,最后百度搞定。这键盘的设计,太恶心了

网友:
这个机子好,通病也不少,BIOS容易出问题,公共点短路,KB9012程序出问题,都还好修

网友(2017-08-20):
你到安全模式中把显卡驱动卸载了看看行不。。。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思路很清晰  经验很丰富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