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 大短路 非通病处

楼主(2017-07-19):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联想Y470说是开不起机, 插上可调电源一看待机电流5A多,送钱机来了估计肯定是屏线接口处Q68MOS管右边那个电容短路了(修过好几台这样问题的摘掉电容就ok),拆机吹下电容,再插电源还是5A电流,一量电容位两端还是短路,郁闷了 回想起拆机拿掉键盘时风扇上方有块塑料绝缘纸有个地方有点烧焦,于是扒开查看发现pl901元件(应该是电感)下方有个电容颜色有点不正常 一量短路,吹掉 短路修复 附图

网友A:
这种故障 如果没看见的情况下  烧鸡也直接秒杀

网友:
这种故障 眼神好就行   捡钱的机子

网友:
我也秒杀过,屏接口附近,直接换OK

网友:
烧鸡大法,不过楼主图都标出来,下次这两个先摘

网友:
楼主,,给力,,有图有理有真像!!加分!!

网友:
运气真好,秒杀的机器

网友:
                     大短路基本都是送钱的

网友:
  大短路 第一步先看 然后再量一下   最后在烧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 如果没看见的情况下  烧鸡也直接秒杀

容易烫啊
很难受被烫到啊
烧鸡也有风险啊

网友:
捡钱的机子    ,瞎子也能摸出故障电容的

网友:
秒杀 。。。送钱的机器。。来钱快。。。

网友:
这种机子,运气好就行,经营久了肯定能遇到

网友:
能维修好,把钱赚到手,就是技术

网友:
         大短路的都很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容易烫啊
很难受被烫到啊
烧鸡也有风险啊

烧鸡有什么风险  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
大短的机器是好修。一般都可以烧出来

网友:
学习了  谢谢 无私分享  又学了一点

网友:
最喜欢大短了

网友:
支持有维修图纸说明的帖子 简单明了

网友:
这种机子好发现问题呀,捡钱的机子

网友:
一般这种烧鸡都差不多了。。。。。

网友:
大短机都送钱的,一般都是先眼观,再烧机。

网友:
这个机器 那个电容短路 是通病

网友:
直接烧啊。。。。。。。。。。。。。。。。。。。

网友:
通病了,修了很多了,都是坏同一地方

网友:
大短大部分都是送钱机器,只要上管没击穿。

网友:
楼主 无私啊 给你点赞...................................

网友:
保隔管没有坏哇 料板都快拆没了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啊。我也修过几台了。

网友:
没上论坛的时候,不知道烧鸡大法 对着图纸一个个的拆 19个 我居然拆到最后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