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237 进系统狂转掉电,有时可以进系统也会掉电

楼主(2017-07-19):
前几天接了二台同行笔记本一台SONY VPCSD18EC ,一台三星R467,说都是掉电。通电都能显示,三星R467单电源开机不显电流0.4A,单用电池能开机进系统掉电..一看就知道是通病,CPU大电容...这个修的多就不多少.......第二台SONY VPCSD18EC 通电开机在要进系统的时候掉电了并且风扇转的越来约快掉电了。。拆机主板是MBX-237 REV:1.3 打开网页进迅维收了一下说有刷BIOS  查温控的等等......本子先简单后难的原则都做了一遍无果时间已经不早就先下班了.....第二天过来接着修。一早开机十几二十次发现机器偶尔能进到系统桌面谁便开个视频就掉电了。接下来开机插U盘进PE不掉电,在PE下用AID64 压力测了一下CPU温度快90度风扇的转的很快测了大概二十来分钟也不掉。再次重启也能进系统,进去后安装一个3DMARK06,一跑就掉电,,心想在PE下不掉电系统下掉电主要加载的是显卡.....在一次进PE把显卡禁用,重启进系统测试视频不在掉电。。由于在系统显卡处于禁用3D是跑不起来的这里说明一下.....拆掉热管看显卡的型号是216-0809000 .这个显卡在ASUSX H84 的机器里掉电可能通病呀。。话不瞎扯了上BGA加焊 冷却测了一下显卡上的电容没有挂,装上热管风扇硬盘开机很顺利的进系统 了在一次跑3D OK。修机结束,只在分享修机经验。没有文采就随便写了希望大家能看懂!!!

网友A:
这个显卡坏的挺多的   amd的

网友B:
我觉得 楼主 应该 用安装 版的系统  来试试看,我遇到过的。

网友:
之前也碰到过,但是走了很多弯路,谢谢楼主的分享,下次有经验了

网友:
楼主修机很厉害,显卡的毛病,有事是会让人有很多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 楼主 应该 用安装 版的系统  来试试看,我遇到过的。

系统也想安装来着,安装一半就掉,主要是后来发现机器热起来他就不掉,修了好几天,,冷机这么都进不到不了系统,一开始没有怀疑是显卡走了很多弯路。。这个也只是我修到的,给大家也就是个参考

网友:
楼主按照时序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显卡坏的挺多的   amd的

这个显卡这个问题加焊可以用的住吗?
我发现现在好多AMD显卡加焊后不久还会返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显卡这个问题加焊可以用的住吗?
我发现现在好多AMD显卡加焊后不久还会返修,

我在加焊显卡或北桥 时候  风扇一律改常转   垫铜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显卡这个问题加焊可以用的住吗?
我发现现在好多AMD显卡加焊后不久还会返修,

我也想换新的,同行要赚钱,换显卡报换客户不同意呀。只能给他修修,反正只保修一个月。。

网友:
   这个机器能改集显吗?加焊了一遍还是不行

网友:
好经验  感谢楼主分享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