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A55M-DS2 主板不触发 简单维修

楼主(2017-07-19):
还是接同行送来GA-A55M-DS2  主板
故障 小弟测试不触 发  短接绿线可正常跑码亮机
转手给我 修过这种故障很多问题都是电源绿线PSON和IO之间断线

IO型号IT8728F  PSON 107脚 测量无电压
再测量107脚到绿线不相通 断线了
直接飞线
短接开关 触发了
经验维修 正常的不触发还是要测量前面条件一步步来的
有遇到这个问题 也可以借鉴这案例可以优先测量一下PSON是否正常 便大家秒杀 有可能是通病

网友:
绿线断线  这个故障经常见   也是捡钱的活

网友:
以前845的主板比较经常见,现在的主板好少这样捡钱的了

网友:
哈哈 楼主跟我一样,都是难得去跑线,直接从绿线拉过去

网友:
绿线断线  这个故障经常见,GA,ASUS的都有经常修到过,GAB85的多一点。

网友:
技嘉h81也有这种通病哩,,,,,,

网友:
这样捡钱的事我怎么就没碰到呢 ,楼主好福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