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平板笔记本二合一板号LA-9262P EC资料

楼主(2017-07-19):
DELL平板笔记本二合一,板号LA-9262P EC资料

Dell xps 12 LA-9262P KB9012.bin.zip

66.29 KB, 阅读权限: 50,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这个估计要等谁拆机了,,,,,,估计很快就有了,。。。。。。。。。。。。

网友:
这个ec资料 我觉得坏的几率应该不大

网友A:
板主,我有台这个平板笔记本二合一电脑,液晶屏上的触摸屏碎了的,换了触摸屏后不动,不知哪位亲们修到过

网友:
ec程序坏的情况很少,一般都是ec坏,换ec后需要更换程序

网友:
这种二合一的比较麻烦,可以把ec换了先

网友:
   谢谢分享   没碰到过

网友:
我上次修过一个,没有备份,怕风险。

网友:
EC都有资料的,备份的好像也不行

网友:
反正这种备份的也用不了,还是得从网上买,哎

网友:
这个ec资料 我觉得坏的几率应该不大!!!!!!!!!!!!在检测检测

网友:
现在 很多 EC  都带程序   如果EC坏了现在 更换  后续还需要  刷程序进去  很麻烦

网友:
谢谢了 正在修的 用处很大。。。

网友:
平板、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主,我有台这个平板笔记本二合一电脑,液晶屏上的触摸屏碎了的,换了触摸屏后不动,不知哪位亲们修到过

DELL平板XPS的型号好多种,要买触摸屏IC型号一样的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