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大问题了,联想b325i cfm1d3s 主板,

楼主(2017-07-19):
原来主板进系统一会黑屏,apl 5930换过。电源换过,主板自带的是fm1 x2 221(不集成apu)的cpu ,换了主板,主板可以点起a4的u,集成apu的,221的u怎么也点不起来。淘宝淘了两块都是这样,jp4 和jp1的跳设置跟原来跳线的位置一样,bios已调换,有遇到同样问题 的吗,

网友:
??????????????好像没看明白,,,,,,,,,

网友:
黑屏修背光啊,你搞那些是什么意思的。。。。。。。

网友A:
用x221u的时候 用的独显?

网友:
你这说的啥,谁明,白,,,么呢 -  -        ,,,,,,,,,,,,,,

网友:
这个可以理解为,独显不能用,集成显卡,就可以点亮机器,集成显卡进去看独立显卡是否能打上驱动,否则要修独显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1221-1-1.html这个朋友和我遇到的问题一样

网友:
在线等呀, 有遇到同样问题 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x221u的时候 用的独显?

这个主板和本本主板一样,显卡bga, 用的也是独显的本子

网友:
没看太明白 是用了主板上的vga接口点不亮么?

网友:
意思是如果是用带核显的APU,那么可以点亮主板,但识别到核显,如果是用221这样不带核显的APU,那就完全黑屏无显示,是不是这样?

网友:
涮个biosy式试呀,,,,,,,,,,,,,,,,,,

网友(2017-10-09):
今天遇到一台,是不显示,楼主这个问题台式主板遇到过,不是bios的问题,估计不太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