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0-80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20):
板号是la-b131p
故障现象是通电不跑马0.5a
测复位出来了,测试数据总线判断CPU已经工作,直接刷bios,上电,依旧。
自己合成一个,上电依旧。
正常的机子应该是拔掉电池的话电流掉差不多一半再关机又自动开机的,如果是刚合成的新bios还要稍微延迟一下,现在直接0.5a不动,怀疑南桥没有配置好me数据。
把bios芯片拆出来放编程器读出来对比刚合成的bios,好家伙,me部分数据一样,。
直接查bios芯片的3脚,电压值为低电平零点几伏特,测对地数值正常,断开33Ω电阻,依旧为低电平,直接换了上拉电阻后开机正常。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3脚是低电平写保护,低电平了,桥无法变更me当然不正常。
这个机子是二修机,怀疑一开始就是bios程序问题,上家洗的时候可能太用力把电阻洗坏了。有一个脚仔细看明显不上锡了。
图片中那一坨锡是3脚的33Ω电阻,搞丢了直接短接的。

网友:
只要找到问题原因应该就好修了。。。。。。。。。

网友:
功底还是挺扎实啊,技术也是杠杠饿

网友:
这种故障还蛮隐蔽的  修这种故障 容易走弯路

网友A:
什么写保护 不太明白 你这肉眼看的出问题吧 焊盘掉了 3脚没上拉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写保护 不太明白 你这肉眼看的出问题吧 焊盘掉了 3脚没上拉

你还别说,楼主分析的很有道理的,上家为什么没有修出来,就是上家没有楼主分析的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写保护 不太明白 你这肉眼看的出问题吧 焊盘掉了 3脚没上拉

这个问题一般的人还是修不出来的,不说谁想到BIOS3脚是管什么用的。

网友:
这功力楼主也是高手啊,学习了。对我们小白很是帮助啊

网友:
维修细节真是太重要了,有时简单的故障也可能修死人!

网友:
可惜我还是个见习维客,没有认证,好多精彩内容看不到呀

网友:
BIOS 刷两个不行就放弃这里了

网友:
                    大师级的维修 ;厉害

网友:
对比有什么好的软件吗?昨天遇到一个开机慢的,我研究了一晚上,也没对比出什么不同,就是一个慢,一个超快

网友:
我路过看见了也学习到一点启发,楼主学得不错,功夫扎实啊

网友:
分晰清晰,让新手多多学习了

网友:
不说谁想到BIOS3脚是管什么用的,只知道4角供电

网友:
   厉害了  这看不到  就难测了

网友:
楼主这技术没个5 6年的维修经验,估计都很难判断到故障点,厉害了!!!!!          从业两年,看来路还很长呀!!

网友:
这问题 若不是发现这个写保护脚位 就很难修了 加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