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苹果大神解答无基带和无运营商谁先修?

楼主(2017-07-20):
求师傅解答,上面两个图是同一台机,第一张图显示无基带,第二张显示无运营商,像这样的机到底先修无基带(查基带电源,基带供电等等),还是修无运营商(四条RFFE总线上的元件)??求肯定答案,谢谢

网友:
先基带再信号啊。无基带肯定无信号,信号可能是接收也可能是发射

网友:
同意楼上   有了基带  后才考虑信号的接收  发射  强弱问题  先基带吧

网友:
先搞基带 再信号, 买本迅维的书 算了

网友:
先修基带 再试信号,有一种可能无信号是基带引起的

网友:
必须的先修基带问题,搞好主次关系才能成功

网友:
这个肯定基带问题,一直正常搜索...

网友:
肯定是先修无基带啦,把基带搞好了看看还有没有问题再说!

网友:
有基带才会出现运营商,先修基带

网友:
肯定是先修基带了,没有基带怎么出运营商呢

网友:
我觉得是先修无基带吧,因为无基带就根本谈不上信号

网友:
直接先修无基带的问题,有可能顺带把无运营商的问题一起解决了

网友:
先修基带吧,信号后面再搞,没有基带就没有信号!

网友:
哥们儿搞清主次,没基带肯定没信号,先修基带,如果还没信号再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