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了一个雷神G150S-C的本本求助

楼主(2017-07-20):
G150S-C,内存处贴纸6-77-W650SC00-D02-7H,此机来的时候说是开机要等十来分钟后才能亮机进入系统正常使用,注意,这里是正常使用。。结果我刷BIOS的时候没注意备份,导致现在高机倒是快了,但亮机后二三十秒左右就风扇狂转三个灯还闪并且报警,郁闷了,求助大家有没有解决办法

网友:
去淘宝买个工厂bios刷一下 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开机要等十来分钟才能亮机?这样客户也能正常使用啊?

网友:
合成个工厂的BIOS吧 官网上下,,,,,,,,,,,,,,,,,,,

网友:
上图,帮你合成一个看看,把sn代码拍一下

网友:
最好的bios就是某宝买一个,一般都有了,合成看你自己会不会了

网友:
去淘宝买个工厂bios刷一下 应该就可以了   或者换ME

网友:
去淘宝买个工厂bios刷一下

网友:
这个 大部分还是bios的问题 论坛里有高手你找他帮你合成个

网友:
继续找BIOS刷,上淘宝找个呀!!

网友:
继续找bios刷些 这个板子可以找到原厂的资料

网友:
感谢大家的回复,确实是去淘宝上面买了一个原厂的,可以正常使用了,就是关机关不死,屏幕黑了后灯还亮着,风扇有时候还会转,,。。。。

网友:
BIOS不对  神舟的BIOIS难找。。。。。。。。。。。。。。。。。。。。。。。

网友:
等10分钟有显,有可能是BIOS,也有可能不是BIOS问题,你找工厂BIOS试试,好了就好了,如果还是10来分钟估计是哪个BGA发热了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找个工厂bios刷一下应该可以

网友:
问题肯定还是 BIOS 哪里,,找个改ME  的刷刷

网友:
只能找淘宝买个纯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