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代进水机,有显示无背光

楼主(2017-07-20):
接到机子,拆开看到机子还有水没干,拆下主板吹干,加电开机有开机电流,看到屏摸座子腐蚀严重用洗板液刷了下,座子上的焊盘就掉了,用好屏开机发现有显示无背光就修背光,观察主板显示座子也腐蚀严重,刷了几下就测背光阻止,没有阻止,显微镜下观察座子右下角两个座子焊盘都断了一半拆下座子,看到两个焊盘只有一半,再测半截阻止无穷大,用洗板液再刷了下,没有焊盘了,我就想怎么办,我就自己尝试把线直接飞到焊盘位置处当焊盘,装了三次都失败,线太粗座子焊上去一边高一边低,好多脚接触不上,细线太细,当焊盘吃锡太少焊不上,最后我两个座子脚位都用粗线,飞好上绿油,再用刀把线在座子处刮平挂低再上锡就不高了,再敢座子,搭屏完美亮屏。

网友:
修手机手工很重要 。。。。,,,,,,,,,,,,,,,,,,

网友:
直接焊上座子 然后把线飞在座子的引脚上不就好了吗

网友:
现在是也是在学习 ,在修炼手工中

网友:
6代进水  这个机器很幸运,进水少

网友:
三楼是正确的办法,楼主估计一下脑子没转过来

网友:
手工好。但是楼主的显微镜一般化。屏的座子腐蚀不知道刷下还是直接就用?

网友:
为啥不直接在脚上飞线呢?简单快捷,哪用这么麻烦,难道楼主是强迫症患者?非得搞的舒舒服服的

网友:
手工重要..............................

网友:
感觉楼主还是属于那种完美主义者,其实焊接好座子后再飞线不也一样么?

网友:
飞线不的技术贴    支持一下    感谢分享

网友:
线飞的不错   手工不错  也在学学

网友:
   焊座子还是需要很好的手工的

网友:
直接悍好座子,把线飞引脚上不是更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