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A780T D3 V19 代码09维修

楼主(2017-07-20):
   接修同行一七彩虹A780T D3 V19 主板,说是卡09不过内存,刷过BIOS也没好,接到板子后先放一边了,今天一直在搞一块网吧送来的B85M-D3V。先说B85M,以前修过很多块都是15K电阻或者BIOS 或者进水的,修过的只要不是进水严重的都OK了,今天早上接修的这片板子刷了BIOS 换掉15K  搞掉AU1还是跑码到47掉电,挨个打了阻值测了电压都是正常,没办法了就在论坛混了一个多小时也没看到和我故障类似的,最后看到一贴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8027-1-1.html  拆掉了U5也是没鸟用,但是下载了这哥们的BIOS刷上好了,但是每次开机代码都会卡在63  十几秒左右,刷完可以正常显示,看了下代码说明书还是BIOS自检问题,BIOS芯片换掉后去官网下载了几个版本BIOS再用U盘升级了还是47掉电,刷回这个汤师傅的BIOS就可以亮机但是还是开机慢,最后无语就这样交差了,不知道有没有遇到类似情况的同行。
  再说说这个A780.同行刷了BIOS,我又去官网下载了一个刷上试了下还是卡09不动,貌似不过内存,测了下内存几个供电测了时钟复位都正常,没办法了拿着板子看了一圈发现键盘P口跳线帽没有,仔细看了下三个针脚有两根有明显摩擦的痕迹,随手在废板上拆了个跳线帽装上,再开机一路小跑、、、、好了。大晚上的同行送来的捡钱的活

闲着无聊发个水贴喝个泡面,大家勿怪吃饱喝足关上门脱了裤子接着干活——————好凉快

网友A:
好吧,还有和我一样这个点修板的

网友:
你这样修一块多少钱呢,要花这么长时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吧,还有和我一样这个点修板的

我也报个明,呵呵。我们这行都这样呢,兄弟们辛苦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报个明,呵呵。我们这行都这样呢,兄弟们辛苦啦

来来来 继续干,决战到天亮。、、、

网友C:
b85哪个  我遇到过别的b85主板   刷过bios会卡在62  10几秒后才能过去  后来是我的鼠标有问题  拔掉就秒过了

网友:
这问题也是醉了,细心还是很关键的啊

网友:
这问题,还真的不好判断啊!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   你干活好快好快好快啊

网友:
我也有一片B85M-D3V上家说换过VGA口给客户后不行,我接手看见焊过bios,我就去官网下了刷上也不跑马,加焊一下芯片就跑马到某个代码忘记了就掉电,应该同你的差不多不知什么问题

网友:
现在修电脑的能有活干就很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b85哪个  我遇到过别的b85主板   刷过bios会卡在62  10几秒后才能过去  后来是我的鼠标有问题  拔掉就秒过 ...

我的是技嘉的B85M D3V 2.1的  卡63 十几秒过去 什么外设也没接

网友:
都是宕代码的机器啊,牛啊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技嘉的B85M D3V 2.1的  卡63 十几秒过去 什么外设也没接

什么外设都没接   那板载的声卡 网卡呢

网友:
  看你们修都修到这种程度了 没图纸 咋找到15K电阻毛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外设都没接   那板载的声卡 网卡呢

当时就拆掉了 一般技嘉的B85  H81  挡代码刷BIOS无效的 我都是先拆AU1  再去网卡 最后再去声卡 而且声卡网卡的周边的电容挨个测了下 本来网吧的机器就比较爱坏网卡和声卡尤其是现在技嘉B85的RTL8111F 最近修到的网吧无盘网卡不启动 大多数都是换网卡 也有刷BIO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