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x50v不认独显求助

楼主(2017-07-20):
华硕六代笔记本进系统不认独立显卡,排除系统问题后拆机发现显卡部分的供电都没有,由于没有图纸大概检测到nvvdd供电芯片的en没有,所以求助各位高手这种gtx950m的显卡要想出供电需要什么条件,会不会和cpu一样先给显卡供总线电压然后显卡发数据给cpu然后cpu开启供电

网友A:
没有图纸都能查到en开启,没有。能指点一下,是怎么发现的吗?

网友:
从en跑线吧   边跑变画草图   画个图纸出来看看

网友:
没图纸想修信号的。。。难度很大,试试先找图纸,没有的话也只能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图纸都能查到en开启,没有。能指点一下,是怎么发现的吗?

可以找芯片的资料 进而找到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