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NP700N板号NIKE105-QC开机档1.7A不显示求图纸分析修机

楼主(2017-07-20):
三星笔记本NP700N板号NIKE105-QC开机档1.7A不显示求图纸分析修机

网友:
这个机子图纸就很难找了!只能凭经验来了!

网友:
这种故障,又没图纸,我这种没耐心的,一般就放弃了!

网友:
现在的维修越来越依赖图纸啦,没图纸真有点没耐心修

网友:
没有图纸的情况 有一种方法找同样的好板量对比电压信号了不然真的不好修了

网友:
没图纸,不好修了吧。打打值,测测电压,仔细观察一下,刷刷bios

网友:
图纸不好找  刷个bios 试试

网友:
多谢板主和亲们指点了,看来只有刷BIOS的干活了

网友:
用示波器测一下有没有读内存,是什么芯片组的,AMD的就量一下小电池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 可以试试抓内存的总线 看过内存了没有

网友:
  淘宝  问下   没有就找找芯片定义吧

网友:
三星的资料好少啊!键盘大小写灯能亮不?先三板斧搞啊……

网友:
三星的  我都没找对过或者找到过符合的图纸

网友:
三星机器图纸真的不好找啊,无图无点位的维修节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