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摄像头一直显示”正在连接“问题

楼主(2017-07-20):
  最近自己店铺里安装两个摄像头,都是海康400万3T45的可是我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有一个能正常使用,宁外 一个怎么的都用不了(住:是其中一个用不了,如果用一天线,只装一路,其中有一个能用,另外一个显示”网络正在连接"),首先可以确定头子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用网线直接连接电脑能正常使用)但是一接录像机就一直显示”正在连接“至于设置方面像IP,协议方面都每次问题,毕竟自己搞这个的,哪么 现在问题来了,到底是哪啦的问题?如果是硬盘录像机的问题那不会是一个头子能用一个头子不能用,毕竟头子都是一样的!头子本身不存在问题,设置方面也不存在问题,至于网线跟供电就更没问题了(在同一供电跟网线的情况下,接头子,一个能用一个不能用),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求解!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的,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的,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的,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的,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的,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的,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的,

呵呵。。。已解决!录像机炸了!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没用的!这个已经不是这种问题了!试过多吃

网友:
直接把换录相机吧  你们都不考虑质量的吗?

网友:
去官网下个软件改一下IP就可以了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录像机问题大点,换一个试下吧

网友C(2021-02-26):
今天我跟楼主遇到一摸一样的问题,看到你说的是因为录像机炸了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