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84H开机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7-07-20):
                                           华硕X84H开机不显示维修
1、机型:华硕X84H
2、板号:K43LY

3、故障现象:开机电流上到1.5几A不显示。
4、从电流跳变情况来看,已经达到了亮机电流,于是迅速拆机,测屏接口第6、7脚EDID信号,发现有EDID波形,如下图:

     从波形来看,显卡已经读取到了屏信息,接下来显卡就要去开启屏供电和背光,于是万用表实测屏接口第2、3脚的屏供电,结果测得是0V,再测第20、21脚的背光控制条件也是0V,从这种种迹象分析,断定独立显卡已经损坏,决定更换显卡试试。下图是拆掉显卡的图片:

   找了个新的AMD显卡换上后,通电自动上电,并顺利亮机。

     此机器的显卡是在客户操作不当的情况下损坏的,据客户描述,说这机器没有正常关机就合盖装包里了,没想到合盖后系统并没有正常进入休眠状态,而是进入死机状态,装在包里因散热不良,硬生生的把显卡闷死在包里。

 会员14153002元2022-11-27 16:58

网友:
这种好,几百大洋就到手了了。。。。

网友:
机器没有正常关机就合盖装包里了,没想到合盖后系统并没有正常进入休眠状态,而是进入死机状态,装在包里因散热不良,硬生生的把显卡闷死在包里。
有做侦探的潜力

网友A:
显卡被热死了,还是头一次听说。。。。。。。

网友:
会不会显卡虚焊了呢,不一定就是闷死了吧,有那么容易就死了吗???

网友:
这种活就是捡钱

网友:
                现在这个机器显卡换的少了。。。。。。

网友:
维修也讲究”望闻问切“,客户问题描述有助于迅速判断故障点。

网友:
显卡得挺多的。。。。。。。。。

网友:
这款机器的显卡很容易坏 有的用吹风吹个两下就爆了 我碰到过三台 都是换的加焊一点用偶没有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加焊没几个好的。。。。。。。。。。

网友:
楼主判断能力强。BGA也很熟练

网友:
看着电流像是亮机了.这种显卡短路焊接也不行,只能重新换新的显卡

网友:
修的不错,写的非常详细,华硕的有点位图的话就好点

网友:
看来又是216-0809000显卡作怪,一般都需要更换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被热死了,还是头一次听说。。。。。。。

大多数显卡故障 都是因为温度高……

网友:
这样看来,不是闷死,就是中暑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被热死了,还是头一次听说。。。。。。。

这个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才是真正的维修,是个高手

网友:
昨天一台联想一体机和你这个一样的,都能正常跑马了,就是没有屏供电和背光开启,是个显卡 cpu 桥,三合一的,没敢加焊,放弃了

网友:
不管怎么说,先加分  听说船长没金币了

网友:
待机把显卡烤死的事情见的不少了

网友:
波波在手,修机我有

网友:
即便是简单描述一下 也从中学习到了东西 thank you

网友:
黄大师经验丰富,不走弯路

网友:
笔记本还有这样闷骚的死法!真够悲催的!

网友:
热,出汗  热,,,虚汗         死个明白

网友:
客户描述的现象 基本就能判定是哪坏

网友:
  上船 检票了

网友:
大多数显卡故障 都是因为温度高

网友:
直接就换了吗      加旱应该也会好吧

网友:
现在天气热,显卡烧坏了,注意温度过高,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加焊没几个好的。。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啊,看来我得准备个波波了

网友:
现在维修价格低超过300就要掂量掂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