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0HR MBX-250 不充电不放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7-07-20):
主角:SONY Z40HR MBX-250

症状:适配器能开机 电池显示不充电。拔适配器直接断电!故障表现为不充电 不放电。

SONY MBX系列的 充电放电原理都差不多 但是Z40HR和50HR区别还是比较明显的!有兴趣的同学可以自行把图纸对照看下!其次MBX-250  Z40HR和50HR不能光看版号  我发现是混乱的 需要肚子好实物图和图纸一致去维修。我这块和Z40HR 充电部分和Z50HR图纸一样  但是后面涉及到放电部分 理论是一样的但是实物不一样!

进入正题  SNOY机器如果EC检测不到电池是测量不到电压的(同学们不要在电池上测量电压来判断电池好坏了)。至于测试信号BATT_ID_1和SYS_PRS#_1。我上电池发现两个信号都有3.1V  BAT_IN#_1 信号为低电平。Z40HR 上面只要 BAT_IN#_1为低 BATT_ID_1为高就能检测到电池 可以测电池电压。Z50HR  SYS_PRS#_1必须为低电平。看图1

SYS_PRS#_1信号3.1V 高电平 肯定不对。追查到Q3901发现G 级SYS_PRS为低。继续追查到图2

大家是不是很眼熟?SONY特有的保护隔离。这个不是情况 机器不是能开机的么 ,同学们别理解错误  这个是检测电池电路!这里重点说明 实物和图纸原件标号是不一样的  实物中的分别为U7770 U7771.其实到这里论坛的兄弟都明白了 该检测哪儿!我就不多说 免得给一些外来户通过百度现成的。我这个是RTC_AUX_S5 断线了  我直接从RTC那里飞线解决问题!

这个帖子主要表达的实物图纸不一样!还有就是给提醒小白 Z40HR和50HR充放电不一样 以及 如何判断有没有识别到电池。
图片不知道为什么不能上传!晚一点在上传!

网友A:
可以补充下图片 加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补充下图片 加分了

上传图片提示服务器出错 上传不了!

网友:
索尼的就是恶心,搞个死循环还和RTC电路绑在一起

网友:
不好修啊这个

网友:
已经上传  等服务器正常就能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传图片提示服务器出错 上传不了!

系统调整 有时候图片报错  不好着急

网友:
SONY充电电路不好修,MBX-259的又不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麻烦楼主把图纸上传一下,,,,,

图纸 论坛有!自己去搜索!我那个和实物也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