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500有时开机暗屏

楼主(2017-07-20):
昨天同行送来一台联想Z500的机,说是在联想专卖店买的,时不时的开机就黑屏,装个系统又好了,很不稳定,直接换个屏,开机一样的暗屏,拆出主板,量了一下屏线接口的第7脚,有3.3V,第8脚的PWM无电压,这个PWM是受EC控制,亮度又受键盘控制,估计哪里不稳定,所以我直接把8脚的R431拆掉,装了一个103的电阻,直接接到开关电压上,开机正常,就是亮度不可调,试了一天,开关机没问题,交给客人~~~~~

网友A:
图片与图纸都无法上传,老报错,就是屏线座的第7脚是ON信号,8脚是PWM信号,直接把从EC到8脚的电阻去掉,然后在7与8脚之间接了个103的电阻,就是亮度不可调,开关机都同步~~~~~

网友:
办法挺好就是亮度不可调是不太好

网友:
楼主牛人呀,省了个EC芯片,不然焊EC又得半天

网友:
7.8脚短接可以的吗 8脚前级断开 直接连到7脚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
看来是EC坏了所造成的。楼主办法巧妙,还节约成本。

网友:
也是权宜之计吧,最好还是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与图纸都无法上传,老报错,就是屏线座的第7脚是ON信号,8脚是PWM信号,直接把从EC到8脚的电阻去掉,然 ...

功能缺损 使用正常 测试稳定 如此效率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