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PLUS无基带,无串号问题

楼主(2017-07-20):
接到一台6SP,关于本机里无调制解调器固件,然后按*#06#无串号。
然后拆机重装了基带电源之后试机。
中国移动4G卡信号满格。但是打电话打不通,一打电话信号马上跳水。信号指示条马上变成一个。想请教论坛里达人,下一阶段该动中频? 还是功放?

网友:
换一个基带电源先,打电话不通一般是发射电路,但先动基带电源的,可以看看外围电路

网友A:
B8,码字!继续码字!算灌水不?还不够30个字!

网友:
据说是先干了再说。不行再仔细看线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B8,码字!继续码字!算灌水不?还不够30个字!

现在改的这么多字是不是可麻烦 ,天天要想着怎么凑字数回复?

网友:
  接收应该没问题 考虑发射吧   修好了记得告诉我下

网友:
多数是发射问题

网友:
6代6p按*#06#不出串号一般都是u1c1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