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新圆梦F415所有USB都不能用

楼主(2017-07-20):
如题,新圆梦F415的所有USB接口都不能用

网友A:
USB口的阻值都正常吗?正常的话检查供电,不正常就换南桥

网友B:
你确定是全不能用吗,恭喜你桥挂了

网友:
SB口的阻值都正常吗?正常的话检查供电,不正常就换南桥

网友:
查5V供电?????????????学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SB口的阻值都正常吗?正常的话检查供电,不正常就换南桥

阻值正常    供电怎么查????台式修的少  这个也没图纸。。。。。

网友:
很多可能哦

网友D:
能不能通电  5V有吗?   USB对地是多少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通电  5V有吗?   USB对地是多少欧姆

                      能正常开机   阻值正常

网友:
肯定是usb供电管坏了

网友:
查 供   电   数   据   南    桥  ···

网友:
所有都不能用先查供电    小心USB接口旁边的供电芯片  容易坏

网友:
已经解决了。。。。还在测试   两台一模一样的问题    USB_EN这个信号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值正常    供电怎么查????台式修的少  这个也没图纸。。。。。

供电查USB供电脚位 正常是5V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阻值正常    供电怎么查????台式修的少  这个也没图纸。。。。。

修的少 没有思路可以找专业检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全不能用吗,恭喜你桥挂了

确定桥坏之前 还需要测试

网友:
一般是桥坏了.. .

网友:
看看5V供电正常不

网友:
至少你也要测测供电 数据线吧